为什么会有这些波形呢?

楼主:
如上图,我将前几天的IGBT改为MOS管,但是还是发热,测D极的波形,发现是这种尖峰波形了,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 是 1 FET的寄生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
        2 开关不可靠

网友:
N_MOSFET开启电压一般是4V,就是你方波要22V左右。改P管或是提高脉冲电压。先把你的18V降到7V看看,还是这个波形还是发热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都试过,不管用,我在怀疑是不是那个谐振电容与电感的充放电问题引起,要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