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短路检查方法

楼主:
 1、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首先,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其次,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此外,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2、在计算机上打开PCB图,点亮短路的网络,看什么地方离的最近,最容易被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短路。

  3、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一部分一部分排除。

  4、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如:新加坡PROTEQCB2000短路追踪仪,香港灵智科技QT50短路追踪仪,英国POLARToneOhm950多层板路短路探测仪等。

  5、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6、小尺寸的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会遇到电容本身是短路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焊接前先将电容检测一遍。

网友:
BGA芯片是不太好焊啊,我就焊不好那个,有哪位告诉有焊接BGA的秘籍 , 分享一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是不是管脚都在背面,贴板子上那种焊接? 那东西不都是机器焊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当然是机器焊的啦,但是有非正常情况下嘛,就像其他的贴片芯片不是也有手工去焊的么,不过一般引脚朝外的芯片烙铁就搞定了,BGA要用到热风枪的。。。我曾经见识过一位高人,就能焊BGA芯片,还是一女的,而且技术超级棒。。。佩服的我眼泪哗哗流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专业的吧,我有一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用焊锡膏,先摸上,然后把器件放上,最后拿风枪在上面正吹,能行吗?

网友:
风枪在上面正吹,会吹坏原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好啦,是要用到风枪的,一般的贴片元件耐的温度都比较高,要根据具体元件来调节风枪。

网友D:
U盘用到的内存芯片,那些BGA封装的,上锡后,用风枪吹,据说由于焊锡的流动性,够火候了,动一下,芯片会浮起来一点,并自动对好位置。 我也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BGA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如果是在深圳上海等地方就不是问题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

网友:
见到高手我很高兴

网友:
封装不是很大的BGA还是可以手工焊接滴,本人试过,而且还是很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用到的内存芯片,那些BGA封装的,上锡后,用风枪吹,据说由于焊锡的流动性,够火候了,动一下,芯片会浮起来一点,并自动对好位置。我也没实际操作过。

正解!!!

DDR的焊接,就是这个样子。

准备工作:先把焊盘上均匀涂上薄薄一层助焊剂,再根据丝印放正BGA 颗粒,拿着热风枪330度左右正上方吹 BGA颗粒,约60s左右,BGA 颗粒下面的锡珠融化,和焊盘已经接触,此时用镊子稍微晃动一下BGA颗粒,使BGA 颗粒稍微浮动,会自动对好位置,然后拿去热风枪,20s内不要动PCB板,然后就OK了。

我用这个方法焊接了几百个DDR颗粒了,基本没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工焊是要拖焊,要快同时要不断地翻转板子让引脚间的连锡断开。拆就要用热风枪,烙铁硬拆的话会损伤线路和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的粒大,你换个小的就不一定罗,比如手机的小粒的,得先植锡

网友:
找块底板和对应的BGS封装芯片,再去买块对应的钢片,找来锡膏和刮刀,多吹几次就好了。重点是要淡定。焊坏了不要急,心平气和的再来过就好。

网友:
BGA 吹管脚,让热风能吹到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