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VHDL设计一个延时器

楼主:
输入是一些随机产生的信号,要求所有的这些输入信号在延时100个时钟周期(外部时钟)后依次输出。请问这个该如何设计?谢谢!

网友:
做一个深度为100的FIFO。

网友A:
这个很耗资源,如果延时1000,5000那就吓死人了。有其它节省资源的方法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我做,就是时钟计数

网友:
就用时钟计数不行的,因为期间会有多个信号输入(前面的一个延时还没到,后面的又陆续进来),肯定需要寄存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耗资源,如果延时1000,5000那就吓死人了。有其它节省资源的方法么?谢谢!

 耗资源也是没辙的事,因为随鸡信号从输入到被输出这段时间里,所有信息都必须保存,没有一个可以丢掉的,除非你把题目要求改一下。

网友:
主要是延时脉冲太多耗资源吧?随机信号只是从一个引脚随机的一个个进入而已。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有规律,倒或许能想想用计数器的办法,完全随机就只好每点都保存了,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保存间隔尽量取得稀疏些,以求少耗资源。
 不过FPGA里的Black Memory不用白不用,做FIFO不是挺好的吗?

网友:
延时不容易做

网友:
在内部设计一个50计数器 让其没50下 信号 clk1 电平反转一下,用CLK1 作为输入信号的触发条件 ,不知道这样行不

网友:
可以考虑下移位寄存器,但比较耗资源

网友:
无论怎么搞,至少需要消耗100个长度的计数器,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