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是否可以同时产生3个PWM信号

楼主:
想用MSP430做个驱动,
想请教下MSP430是否可以同时产生3个PWM信号?

网友:
要看哪个型号的了,MSP430是很大一个家族的,比如最新的F5XXX系列就肯定支持,很多低端的系列都没有PW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那个4.3美元的开发板是否可以装你说的那个系列的芯片用PW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开发板是可以调试F5XXX系列的芯片的

网友:
你确定支持吗?去看了下介绍感觉好像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