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S8962 GPIO模拟SPI驱动VS1003

楼主:
我想用LM3S8962驱动VS1003,但是8962的SPI被SD卡和OLED占用了,我打算用GPIO模拟SPI驱动VS1003,我是按照TI 最新的StellarisWare里的SoftSSI配置的GPIO,从icdev下了VS1003的驱动,配置好有没有听到正弦波,检测CLK好像也不对,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以前看见过一个现成的,找了找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好片选,先测试SPI的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