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移植的UCOS 2.52用在TI的8962上怎么改啊?

楼主:
我拿周立功移植的UCOS 2.52用在TI的8962上,周立功的有两个例程一个是控制LED灯和控制蜂鸣器。可是我把它直接烧到TI的8962板上,没有实现功能,
请问高手我应该修改那些地方?

网友:
首先你可以建一个自己的任务实现简单的流水灯什么 的
熟悉任务后可以熟悉任务间的同步和异步

网友:
我现在用的周立功的例程就一个任务,每隔半秒取反一次LED1,放到TI的8962板上,LED1没有现象,我还在看例程,可能是TI的板上的LED1用的GPIO的引脚不一样,可是我改过之后,LED1还是不闪啊?是不是其它底层驱动也有要改动的地方啊

网友:
终于看到LED闪烁啦,太漂亮啦

网友:
怎么解决地?

网友:
同问?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晶振由6M改成8M
2.在LM3s8962上可以让我们控制的LED灯加上RJ45上的一共是3个,而且接口和周立功的程序里是不一样的。
3.按键的GPIO脚也不一样,而且配置成GPIO_PIN_TYPE_STD_WPU。
4.LM3s8962上的LED要用高电平点亮,这个和原来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