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申请

楼主:
我们想做一个代wifi的点菜系统,客户可以使用代wifi的手机进行点菜,也可以让服务员持点菜终端进行点菜。在厨房有一台电脑,可以处理点菜终端无线发送的点菜数据,在收银台也收到相同的一份,可以进行消费计算。

网友:
手持首先有考虑低功耗,MSP430应该没有问题。

SMT的也应该可以,液晶,按键,再加个WIFI模块就可以了。外围电路很简单,重要还是功耗问题。

网友:
要看做成什么样,如果只是用A8来做点菜的话还是有点浪费。。。。

网友:
MSP430低功耗确实好,但是做图形界面还是差了点,现在做手持点菜的比较成熟了,一般是采用的ARM9,A8平台也很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网友:
用A8有它自己的优点……

网友:
TI Cortex-M3会更适合点菜终端。超低功耗,超低成本,开发简单。

可否考虑做一个点菜系统的后端?我们的底板是有DVI及TTLLCD输出的。

网友:
我们打算整个系统都用A8,它支持wifi,开发相对简单……我们所说的整个个系统包括手持终端和后台处理……不用PC机……用A8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打算整个系统都用A8,它支持wifi,开发相对简单……我们所说的整个个系统包括手持终端和后台处理……不用PC机……用A8就行……

网友:
太奢侈了吧。。。。
现在无线点菜的 很多啊 先研究下别人是用什么来做的吧。
可以考虑 用zigbee 来代替 wifi。。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zigbee 的已经做过了……现在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所以我们用了A8。整个系统都用A8.

网友:
E-mail:paulhyde@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