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码怎么通过tcl语句实现

楼主:
比如下面的这段获得瓶颈单元的伪码怎么通过写tcl语句实现啊!

伪码如下:
procedure getBottleneckCells ($inputNetlist, $requiredTime) {
     @pathArray = all paths in $inputNetlist
     %cellCostHash = all cells in $inputNetlist with initial cost value 0

     foreach $path (@pathArray) {
          $arrivalTime = calculated $path arrival time
          if ($arrivalTime > $requiredTime) {
                   foreach $cell in $path {
                   incr $cellCostH sha{$cell}
                  }
           }
     }
}
尤其是@pathArray = all paths in $inputNetlist怎么得出啊。

网友:
伪代码的语法规则

在伪代码中,每一条指令占一行(else if 例外,),指令后不跟任何符号(Pascal和C中语句要以分号结尾);

书写上的“缩进”表示程序中的分支程序结构。这种缩进风格也适用于if-then-else语句。用缩进取代传统Pascal中的begin和end语句来表示程序的块结构可以大大提高代码的清晰性;同一模块的语句有相同的缩进量,次一级模块的语句相对与其父级模块的语句缩进;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