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adence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请教一个Cadence瞬态仿真的问题
电路
是
verilog
A编写的理想14bit
ADC
接理想14bitDAC的电路,clk频率50MHz,输入的sin源频率8.337402MHz。
仿真
时间3us,可以得到正确的波形;仿真时间125us时,初始几十微秒的波形都是直线;
仿真精度设过moderate、conservative,也自己设过step/maxstep,
也在代码中加入$bound_step,设过1ns,50ps,结果都是一样。
请问这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是仿真设置的问题么
频率
问题

网友A:
veriloga代码里添加$bound_step试试;源频率8.337402MHz。此外,你还可把仿真时间变的更短,比3ns,50p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