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后仿真的东西

楼主:
现在做到后仿真了 功能仿真都没问题的 然后问题是 我看书上设置什么TH TCO那些参数是怎么得来的啊 公式我晓得的 然后还有时序约束到什么情况算是好了呢 我现在看的好乱啦 头大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复杂,先清醒一下头脑,好好梳理一下思路!

第一:先要确定,本程序运行的最大时钟,比如系统时钟时40MHZ,如果没背倍频,程序运行的最大时钟就是40MHZ,反之,则是倍频的最大时钟!

第二:确定了程序运行的最大时钟后,确定程序要求约束的的最大时钟,该时钟根据经验必须>=硬件最大时钟;

第三:确定TH,TCO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FPGA器件本身要求来确定。

第四:编译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