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8962例程设置IP地址和MAC地址的问题

楼主:
在论坛上有网友问如何设置enet_io几个例程IP地址的问题.

1.如果你的开发板直接与电脑相连
修改或者指定开发板MAC地址和IP地址的方法
在开始定义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可以自己指定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然后添加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最后修改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最后屏蔽掉
FlashUserGet(&ulUser0, &ulUser1);
    if((ulUser0 == 0xffffffff) || (ulUser1 == 0xffffffff))
    {
        //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This is an error if the MAC address
        // has not bee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Exit the program.
        //
        RIT128x96x4StringDraw("MAC Address", 0, 1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Not Programmed!", 0, 24, 15);
        while(1);
    }

      然后把电脑的IP地址设置成192.168.0.168之类的,子网掩码,和网关同上。

      总之要指定一个静态的IP地址,如果因为开发板和电脑直接相连,而一般的电脑在internet上都是作为客户端,不像win 2000有DHCP服务器,可以为开发板指定IP地址,所以我们就指定一个静态的IP地址。
当然AUTOIP可以自动生成一个IP地址,那样大概需要等一两分钟的时间。

2.如果直接和路由器相连:
不需要改变DHCP获取IP的方式,只需要修改MAC地址,2种方法
1.只需屏蔽掉   FlashUserGet(&ulUser0, &ulUser1);
    if((ulUser0 == 0xffffffff) || (ulUser1 == 0xffffffff))
    {
        //
        // We should never get here.  This is an error if the MAC address
        // has not bee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Exit the program.
        //
        RIT128x96x4StringDraw("MAC Address", 0, 16,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Not Programmed!", 0, 24, 15);
        while(1);
    }
2.不屏蔽上面的,打开LM FLashProgramer,直接给开发板设置一个MAC地址,最好是不要勾选commit MAC address,这样的mac地址会保存到断电之前,我们以后可以随时调整MAC地址,如果你是自己的开发板,你可以勾选commit MAC Address,这样它就永久保存了,谁都修改不了了。

     有的网友说,上面说的有点复杂了。我只是想让初学者多知道点。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第一步:LM FlashProgramer编程MAC地址。

第二部:打开工程找到lwipopts.h头文件,

找到

#define LWIP_DHCP_AUTOIP_COOP_TRIES     5           // default is 9

把这个值改小一点,那么你等待它自动生成IP地址的时间久越短,如果直接连路由器不建议修改得太短,这个适用于直接连电脑而又懒得去分配IP地址,又不愿意等很长时间的人。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开发产品怎么办?MAC也是随便自己设置吗?万一有重复的网络不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太网地址管理机构(IEEE)将以太网地址,也就是48比特的不同组合,分为若干独立的连续地址组,生产以太网网卡的厂家就购买其中一组,具体生产时,逐个将唯一地址赋予以太网卡。
低24位是由厂家自己分配,其中第8位是组播地址标志位。如果要批量生产的话,应该是这么做才好。自己做实验,或小型局域网就自己设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按上面的您说的改,发现那个IP4_ADDR的那几个参数都是未定义的,同时若是设置成AUTOIP也不会显示IP地址是怎么回事哦?如果看到希望帮忙回答解决下哦。我使用的是TI 的LM3S8962开发套件,网络采用直连的方式,用它里面的例程就是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不知道要怎么测试那几个网络有关的例程?这是我的QQ:369073095如果可以的话加下,呵呵。谢谢了啊!

网友:
您好,我现在使用EK-TM4C1294XL开发板和电脑直接相连,电脑可以收到开发板发送的ARP请求,电脑也回应了ARP。但是开发板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就是CRC校验不通过。都是错误的。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从哪里看出来的 CRC 校验错误呢?

网友:
这个好呀,正在学习中,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