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51,声称最多可以有16个任务,但有个问题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12425841
他設定的
每一个任务占用多少字节

网友:
我是说在任务栈中

网友:
一般不會超過20 看調用子程序深度

网友:
不是r0-7,a,b,psw,dph,dpl,pch,pcl,嵌套层数=16个吧
这是15个
   POP     7
    POP     6
    POP     5
    POP     4
    POP     3
    POP     2
    POP     1
    POP     0
    POP     PSW
    POP     DPL
    POP     DPH
    POP     B
    POP     ACC
LoadCtx_2:
加上返回地址,。就是15个了

网友:
一般不會被搶佔,設計時要考慮這點
盡可能避免被搶佔

网友:
所谓抢占,就是被中断强行夺取?

网友:
主动放弃的时候,几个字节

网友:
看調用子程序深度

网友:
好像是四个,对吧

网友:
書上有專門說明

网友:
其实,即便是主动放弃,还仍然有残留现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