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用DSP测量正弦信号的相位?

楼主:
谁会用DSP测量正弦信号的相位?有没有源程序?我看看

网友:
还用吗?用傅立叶变换就行,DSP一般都带傅立叶变换库的!

网友:
FFT计算下要多少时间啊

比如频率是从50到100之间的,

网友:
楼主,你是计算单一个频率的相位吗?

那请教下我要计算2个正弦波之间的相位差该怎么算啊?

网友:
那就算出两个信号的相位相减不就行啦

网友:
检测正弦信号过零点就可以计算出信号相位。如果三相电,可以clarke、park变换求出相位。

网友:
没做过。学习了

网友:
FFT计算下要多少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