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PCB怎样转为原理图文件

楼主:
现在有一个PROTEL格式的PCB文件,原理图文件已丢失.怎样才能转为原理图文件??

用过OMNINET和E-STUDIO两个软件. 但无法安装使用.因为其中E-STUDIO 4.41.028版本 安装到百分94时出错.提示 需

要mgc-ddp8-9.dll 文件.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帮忙指导.谢谢. 顺便问一下E-STUDIO是哪个公司的产品?有官网下载吗?

网友:
对不起,不清楚!我也来学学!

网友:
你用PCB生成网络表,然后用上面两个软件转化。
实在不行就通过网络表,自己去画原理图。(就是费点时间,但很有学习价值)

用PCB生成网络表: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export netlist from PCB

两个网络表进行比较:design→netlist manager→menu→compare netlist

网友:
你上面的两个软件需要网络表才能生成原理图
我以前好像用过
但当时不会生成网络表啊

网友:
哪里有下载E-STUODIO pro hdl版?

感谢各位大虾的帮助,经过查找资料,是E-STUDIO的版本问题.
需要E-STUDIO PRO HDL版.哪位高人可以发一下这个软件.
谢谢.

网友:
自己不会去画啊
你的板子能有多大啊
是不是在哪儿捡了一张图啊

网友:
没试过~
如果板子比较小,楼主还是自己画比较省时间哦~
呵呵~

网友:
能不提供一下mgc_ddp8_9.dll、mgc_cdp8_9.dll这两个文件。我已经下载了E-STUDIO但是安装不了,说是确实了mgc_ddp8_9.dll和mgc_cdp8_9.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