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DK里面#include 的问题!老是找不到文件

楼主:
最近有keil,编译周立功的uCosii源程序的时候不报错,但是我把他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然后新建一个工程,在MDK里将所有文件都加进去,可是问题就出来了,老是出现下面的问题: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includ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只能把头文件放的文件夹都是,才能解决一个个问题。但是,太多了,太麻烦了
就想问下各位,keil里面:头文件包含,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没有,就是设置;
为什么 用周立功的工程可以,自己新建一个工程,同样的文件,就出现这么多包含不上的问题? 纠结中~~~

网友:
使用相对路径,点和斜杠那些东东。

网友:
我试了,还是不行! 不过我把:#include 中的<>改成了,"";就解决了一些问题!
但是还有好多不行的,为什么<>与""会有区别,什么情况它们会不同?

网友:
有区别,尖括号一般是在软件安装目录下的头文件,双引号一般是在工程目录下的头文件。

网友A:
谢谢,混用了这么久,终于明白区别了!
不过我的目录下明明有os_cfg.h,文件,为什么还老是报错: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_cf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混用了这么久,终于明白区别了!不过我的目录下明明有os_cfg.h,文件,为什么还老是报错: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os_cfg.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如果你的文件不是跟工程文件放同一文件夹,建议你通过点斜杠使用相对目录。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下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双引号会优先找工程目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看看你的
Options for target C/C++选项下
include栏里是否为.\Middleware;.\Target;.\uCOS-II\Ports;.\uCOS-II\Source;.\User
还有driverlib是否路径为D:\Program Files\Keil\ARM\RV31\LIB\Luminary\DriverLib.lib

网友:
下图include加入路径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已解决! 的确是要在include栏里加路径!

网友:
我也解决了 是INCUDE 加载路径问题:

网友:
为什么我的路劲添加没有问题,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