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四用两种方法实现LED闪烁

楼主:
第一种方法就是开发板自己带的那个固件库里的例程

一般都直接装在C盘,

我的安装路径是:C:\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8962\blinky

为了方便我把它打个包,这个是不用库的

#include "inc/lm3s8962.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h1>Blinky (blinky)</h1>
//!
//! A very simple example that blinks the on-board LED.
//
//*****************************************************************************

//*****************************************************************************
//
// Blink the on-board LED.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
    // Enable the GPIO port that is used for the on-board LED.
    //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

    //
    // Do a dummy read to insert a few cycles after enabling the peripheral.
    //
    ulLoop = SYSCTL_RCGC2_R;

    //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the LED (PF0).  Set the direction as output, and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digital function.
    //
    GPIO_PORTF_DIR_R = 0x01;
    GPIO_PORTF_DEN_R = 0x01;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Turn on the LED.
        //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Turn off the LED.
        //
        GPIO_PORTF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程序打包:

看来超简单,下面这个我自己调通的用库的哈:

注意下:

用库时一定要加上如下: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涉及到系统时钟还应加上: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我发现它们都在 driverlib 里,这个是MDK包含的目录,

再有就是用什么加什么的头文件,

程序列出哈: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h1>Hello World (hello)</h1>
//!
//! A very simple ``hello world'' example.  It simply displays ``hello world''
//! on the OLED and is a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mplicated applications.
//
//*****************************************************************************

//*****************************************************************************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endif

delay(int d)
{
   for(;d;--d)
   ;
}

//*****************************************************************************
//
// Print "Hello world!" to the OLED on the Stellaris evaluation board.
//
//*****************************************************************************
int
main(void)
{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这里是给F口时钟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0x01 );//设F0为输出
    //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
    RIT128x96x4Init(1000000);

    //
    // Hello!
    //
    RIT128x96x4StringDraw("Hello World!", 30, 24, 15);

    //
    // Finished.
    //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0x01);  //F0高电平
   RIT128x96x4StringDraw("TEH LED IS HIGH", 30, 24, 15);//在OLED显示一下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0x00);
   RIT128x96x4StringDraw("TEH LED IS LOW", 30, 24, 15);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delay(60000);
    }
}

程序打包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楼主这么早起发帖,支持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班之前发地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呵呵,哎,还让我搞了好久才弄好的东西,其实早就有人发过了,哎~~~菜鸟学习真的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