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开发板学习(五):IO端口学习

楼主:
MSP430G2231的基本外设IO端口学习
#include
/***********************************************************************************
* Software Toggle P1.0
* P1DIR:端口输出输入方向设置寄存器
* P1OUT:端口数值寄存器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首先设置看门狗寄存器禁止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首先看的是头文件是MSP430G2231的头文件
主函数中WDTCTL = WDTPW + WDTHOLD;  是禁止看门狗
P1DIR:端口输出输入方向设置寄存器
P1OUT:端口数值寄存器
下面是延时函数了

网友: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这句很精典,学习了~

网友:
期待更多的例子

网友:
不明白那个volatile 这个是干嘛用的。在标准C里面像没有了,没有用过,
   是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C里面是有的

MS是为了防止编译器优化吧

网友:
MSP430G2231的基本外设IO端口学习
/***********************************************************************************

???#include 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包含MSPG2231的头文件,
不过这段程序显然具有非常好的通用性,其他MSP430器件也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让编译器优化的意思,其实没什么大用处了,不加也行

网友:
初学,不是很了解

网友:
没有汇编的例程?

求汇编例程,实在不想(自己不会,或者说会一点点很勉强)用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让编译器优化的意思,其实没什么大用处了,不加也行

最好是要加,不然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volatile作用很大的

网友:
好帖,讨论也很深入,顶!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不过为什么在CCS5.2 中直接#include不行呢,非要写成#inclu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来定义变量的,比如定义一个延时函数的话,没有这个变量,运行的时候是不承认的,直接跳过这个语句。。。

网友D(2013-03-27):
楼主是用CC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