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5_初识JavaScript

楼主:
JavaScript简介

       JavaScript是由Netscape公司开发并随Navigator导航者一起发布的、介于JavaHTML之间、基于对象事件驱动的编程语言,正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因它的开发环境简单,不需要Java编译器,而是直接运行在Web浏览器中,而因倍受Web设计者的所爱。

       Internet时代,造就了我们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其互联性、开放性和共享信息的模式,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重重壁垒,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在逐渐加快,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每一天都在创造着奇迹。随着Internet技术的突飞猛进,各行各业都在加入Internet的行业中来。无论从管理方面,还是从商业角度来看,Internet都可以带来无限生机。通过Internet,可以实现地区、集体乃至个人的连接,从而达到一种统一的和谐。那么怎样把自己的或公司的信息资源加入到 WWW 服务器,是广大用户日益关心的问题。采用超链技术(超文本和超媒体技术)是实现这个目标最简单的、最快速的手段和途径。具体实现这种手段的支持环境,那就是HTML超文本标识语言。通过它们可制作所需的Web网页。

  通过超文本(Hyper Text)和超媒体(Hyper Media)技术结合超链接(Hyper link)的链接功能将各种信息组织成网络结构(web),构成网络文档(Document),实现Internet上的漫游。通过HTML符号的描述就可以实现文字、表格、声音、图像、动画等多媒体信息的检索。

  然而采用这种超链技术存在有一定的缺陷,那就是它只能提供一种静态的信息资源,缺少动态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虽然可通过CG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通用网关接口实现一定的交互,但由于该方法编程较为复杂,因而在一段时间防碍了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JavaScript的出现,无凝为Internet网上用户带来了一线生机。可以这样说,JavaScript的出现是时代的需求,是当今的信息时代造就了JavaScript

  JavaScript的出现,它可以使得信息和用户之间不仅只是一种显示和浏览的关系,而是实现了一种实时的、动态的、可交式的表达能力。从而基于CGI静态的HTML页面将被可提供动态实时信息,并对客户操作进行反应的Web页面的取代。JavaScript脚本正是满足这种需求而产生的语言。它深受广泛用户的喜爱的欢迎。它是众多脚本语言中较为优秀的一种,它与WWW的结合有效地实现了网络计算和网络计算机的蓝图。无凝Java家族将占领Internet网络的主导地位。因此,尽快掌握JavaScript脚本语言编程方法是我国广大用户日益关心的

为什么要学JavaScript

       其实做一个Web服务器用前面的方法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麻烦,但是当我们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时,却发现以前的单网页还是多网页或者控制等都不能有效地解决。是什么问题呢?

       用户登陆。对就是这个用户登陆不能有效地解决。有人要说了Rl-TCPnet已提供了用户登陆的解决方案,你这不是无事找事了吗?

       不是,当然不是,当我们想处理后台配置时,还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管理员时,这就排上用场了,我想用Rl-TCPnet的登陆作为一般用户的登陆,用自己写的登陆作为管理员的登陆,我想管理员两次登陆一点也不过分吧?

       当然今天不是探讨这个问题,只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一下准备工作。也该言归正传了。

............................................................详见PDF

网友:
什么是JavaScript

       JavaScript是一种基于对象(Object)和事件驱动(Event Driven)并具有安全性能的脚本语言。使用它的目的是与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Java 脚本语言(Java小程序)一起实现在一个Web页面中链接多个对象,与Web客户交互作用。从而可以开发客户端的应用程序等。它是通过嵌入或调入在标准的HTML语言中实现的。它的出现弥补了HTML语言的缺陷,它是JavaHTML折衷的选择,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是一种脚本编写语言
       JavaScript
是一种脚本语言,它采用小程序段的方式实现编程。像其它脚本语言一样,JavaScript同样已是一种解释性语言,它提供了一个易的开发过程。
它的基本结构形式与CC++VBDelphi十分类似。但它不像这些语言一样,需要先编译,而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被逐行地解释。它与HTML标识结合在一起,从而方便用户的使用操作。

基于对象的语言。
       JavaScript
是一种基于对象的语言,同时以可以看作一种面向对象的。这意味着它能运用自己已经创建的对象。因此,许多功能可以来自于脚本环境中对象的方法与脚本的相互作用。

简单性
       JavaScript
的简单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它是一种基于Java基本语句和控制流之上的简单而紧凑的设计, 从而对于学习Java是一种非常好的过渡。其次它的变量类型是采用弱类型,并未使用严格的数据类型。

安全性
       JavaScript
是一种安全性语言,它不允许访问本地的硬盘,并不能将数据存入到服务器上,不允许对网络文档进行修改和删除,只能通过浏览器实现信息浏览或动态交互。从而有效地防止数据的丢失。

动态性的
       JavaScript
是动态的,它可以直接对用户或客户输入做出响应,无须经过Web服务程序。它对用户的反映响应,是采用以事件驱动的方式进行的。所谓事件驱动,就是指在主页(Home Page)中执行了某种操作所产生的动作,就称为事件”(Event)。比如按下鼠标、移动窗口、选择菜单等都可以视为事件。当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引起相应的事件响应。

跨平台性
       JavaScript
是依赖于浏览器本身,与操作环境无关,只要能运行浏览器的计算机,并支持JavaScript的浏览器就可正确执行。从而实现了编写一次,走遍天下的梦想。

       实际上JavaScript最杰出之处在于可以用很小的程序做大量的事。无须有高性能的电脑,软件仅需一个字处理软件及一浏览器,无须WEB服务器通道,通过自己的电脑即可完成所有的事情。

       综合所述JavaScript 是一种新的描述语言,它可以被箝入到 HTML 的文件之中。 JavaScript语言可以做到回应使用者的需求事件 (如: form 的输入) ,而不用任何的网路来回传输资料,所以当一位使用者输入一项资料时,它不用经过传给伺服端 (server)处理,再传回来的过程,而直接可以被客户端 (client) 的应用程式所处理。

       JavaScript Java 很类似,但到底并不一样! Java 是一种比 JavaScript 更复杂许多的程式语言,而 JavaScript 则是相当容易了解的语言。JavaScript 创作者可以不那麽注重程式技巧,所以许多 Java 的特性在 Java Script 中并不支援。

网友:
编写第一个JavaScript程序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编写第一个JavaScript程序。通过它可说明JavaScript的脚本是怎样被嵌入到HTML文档中的。

test1.html文档:

 在Internet Explore5.0中运行行后的结果见图1-1所示。

图1-1 程序运行的结果

说明:

 test.htmlHTML文档,其标识格式为标准的HTML格式;

 如同HTML标识语言一样, JavaScript程序代码是一些可用字处理软件浏览的文本,它在描述页面的HTML相关区域出现。

 JavaScript代码由 说明。在标识之间就可加入JavaScript脚本。

 alert()JavaScript的窗口对象方法,其功能是弹出一个具有OK对话框并显示()中的字符串。

 通过标识说明:若不认识JavaScript代码的浏览器,则所有在其中的标识均被忽略;若认识,则执行其结果。使用注释这是一个好的编程习惯,它使其他人可以读懂你的语言。

 JavaScript 标签结束。

从上面的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编写一个JavaScript程序确实非常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分析一下Rl-TCPnet的登陆具体在http_upload这个例程里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五 一个简单的前端客户认证<?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这只是一个用JavaScript的前端认证和例子,还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这样认证,安全性极差,打开IE源代码就可以看到用户名和密码。<o:p></o:p>        例子如下<o:p></o:p> <html ><o:p></o:p> <head><o:p></o:p>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o:p></o:p> <title></title><o:p></o:p>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o:p></o:p>  function login(){<o:p></o:p>         var f = document.forms[0];<o:p></o:p>         var userName = document.forms[0].userName.value;<o:p></o:p>         var password = document.forms[0].password.value;<o:p></o:p>         if(userName==""){<o:p></o:p>                alert('用户名不能为空!');<o:p></o:p>                return;<o:p></o:p>         }<o:p></o:p>         if(password==""){<o:p></o:p>                alert('密码不能为空!');<o:p></o:p>                return;<o:p></o:p>         }<o:p></o:p>         if(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o:p></o:p>                f.action="test.html";<o:p></o:p>                f.submit();<o:p></o:p>         }else{<o:p></o:p>                 alert('用户名和密码错误!');<o:p></o:p>         }<o:p></o:p>  }<o:p></o:p> </script><o:p></o:p> </head><o:p></o:p> <o:p> </o:p> <body><o:p></o:p> <form action="" method="post"><o:p></o:p>  用户名:<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o:p></o:p>  密码:<input type="password" name="password" /><o:p></o:p> <input type="button" name="loginBtn" value="登陆"  onclick="login()"/><o:p></o:p> <input type="reset" name="resetBtn" value="重置" /><o:p></o:p> </form><o:p></o:p> </body><o:p></o:p> </html><o:p></o:p> [ 本帖最后由 yuhua8688 于 2010-11-5 10:49 编辑 ]

673 Bytes, 下载次数: 28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待等待哈,这两天在做数据采集与远程数据库连接,做完后就看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起了,你只是要解决登陆问题,那是在http的配置里,只要配置一下就行了,后边我会将到,但比较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