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装有lpc的keil再装lm3s8962提供的keil的问题

楼主:
电脑上装有lpc的keil再装lm3s8962提供的keil后还是没有lm开发板的选项,

这两个keil能否共存?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装Keil 4,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发一个。

网友:
原来现在都是keil4

难道我得把原来lpc用的keil卸载了?

网友:
装KEIL可以共存,

只不过你在安装时,装到不到目录里,比如,KEIL装MDK4.01,KEIL51装KEIL C51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让这些开发板公用一个keil?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keil里面本来就包括各个厂家的芯片,包括LM3S系列的,NXPLPC系列的。楼主估计装的是KEILC51吧。直接装MDK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要不你就装个最新的MDK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51就是U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