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
最近在开发一款热电偶采集器。需要精确的测量出热电偶输出电压,对于24位ADC来说,输出码code=AIN*GAIN*REF/16777216,code就是ADC采集到的数值,需要算出AIN的值,对于增益已知的情况,单极性测量,结果跟参考电压REF有关,那么就需要精确的测量出参考电压的数值。

电路设计用TL431产生2.5V直接接到ADC参考端,考虑需要测量,想用一个模拟开关,直接接到2.5V上,然后处理器通过切换来采集参考电压。由于ADC在单倍增益下输入范围为0-2.5V,当直接测量2.5V时,又担心这个2.5V稍微高一点,ADC就无法采集到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专家给点意见。

网友:
见笑了

AD采样的值必须算出来模拟前端的电压值才可以查表对吧,那么请问怎么计算,不知道模拟电压的实际数值是会带来很大误差的,热电偶输出电压时uv级别的,那选用2.5V参考是不是就用2.5V来计算呢? 不要想当然,2.5V,实际电路中会带来多少误差知道吗?换算成UV你可以知道是多少个数量级的差别。 至于模拟开关,是会带来一些噪声的,但是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多路采集器全部都是用模拟开关的。 并不是24位AD就不能用TL431做基准,我还用LDO做过电压基准,关键看测量方式。另外还有用ADC内部的参考输出作为参考电压的,有了解过内部参考输出的精度和温漂吗,绝对在TL431之下。 并不是都用高级的芯片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高级。

网友:
将电压分压,取十分之一测量即可。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不存在这个问题,采样值与参考电压是对应的,如果参考电压你接2.5V,那么当输入为2.5V时,采样值为0xFFF,如果参考电压高了,例如变成了2.6V,那么就是当输入电压达到2.6V时,采样值为0xFFF。

网友:
大哥,您不是玩我的吧,参考电压,既然是参考电压就一定是一个确定值,您还要测,我咋知道怎么测,您还不如告诉我一伏特电压是多少。几个电子?
参考电压就是基准。必须一定是个准确值,所有的模拟电路有关的量都是基于参考电压,参考电压完了。就和数学一加一不等于二一样,所有都崩溃了。
偶尔有特殊情况,AD的参考电压,也就是基准,是直接引用VCC的,结果VCC是波动的,造成参考电压波动,这样的AD是不能直接用的,直接用就是瞎子摸象,乱七八糟。必须在一路AD输入上接个参考电压,反向换算VCC值,再测另一路输入,才能得出准确值。

网友:
学过概率吧?

把G*REF看成一个参数,做参数估计。有二法。
1,在热电偶近处产生一已知温度,计算参数。
2,在热电偶近处产生多个变化量可知的温度计算参数。
这里实质上还有一个热电传换效率的参数你没考虑。
总之,一句话,同志,基础不好啊。

网友:
24位AD用TL431做基准,大哥不得不佩服您的想象力,TL431的误差是多少。算过么,你这样的AD测出来有12位能准确你都该笑了。既然用高位AD,就必须用高精度基准,10ppm一下的基准,能保证有十七八位的稳定度。其他的,祈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作法是有些问题,一般认为基准是足够精确的,如过基准精度不够就选用更高精度的基准吧。模拟开关本身会带来误差,除非ADC有一个更高精度的基准这个校正才有意义。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有一点头绪了

感谢楼上几位,有一点头绪了

网友:
再说上几句,楼主只求基准要准确,其实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就这个电路来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考虑,我不是说高级的器件就能作出高级的产品来,常说一分钱一分货多少是这个道理的。

粗粗想了一下,是不是还得考虑以下这么一些问题,不然24位ADC也不容易测出满意的结果。

1)热电耦的冷端补偿怎么作,这个补偿的精度作到什么水平。

2)热电耦连接电缆对于uV信号的影响很大,有没有采用屏蔽,采用二线制,三线制还是四线制。

3)热电耦的有没有引入外部驱动,如果有是恒流还是恒压,热电耦自身的发热有没有考虑仔细,对自身的发热如何控制。

4)前置放大采用单端还是差分,这些放大器的热噪音控制到什么水平。

5)通道滤波器用了带宽是多少,有没有保证噪音不会被转换为直流偏移。

6)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偏至电流是多少,输入阻抗是多少,带来的噪音能不能忍受,或者采取了补偿手段。

7)PCB走线有没有作防漏电处理,防干扰处理。

8)模拟开关放在uv级测量,24位ADC电路中,得仔细评估一下影响有多大。

9)ADC和运放电源、地是不是足够平稳和干净。

10)热电耦的非线性校正和ADC的非线性校正是否作了,或者评估这些影响,ADC偏移有没有校正。

11)如果热电藕没有前置,ADC输入阻抗对热电耦的影响有多大,能不能接受。

12)431基准电源的工作点是不是保证发热足购小,又能输出稳定的电压。

13)所有和增益有关电阻的精度和热噪音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影响。

14)  所有器件的对于温度的灵敏度怎么样,在要求的工作温度范围内能不能满足要求。

说得有点吹毛求疵,实际要考虑的问题确实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是参照研华等一些工控板来做的,只是发挥了的想象了一些。
研华的参考电压直接采用ADC内部的基准,我有对比过,精确度远不及TL431,但是噪声性能比431好一点。
今天又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其实对于热电偶,参考电压越小应该越好,所以又选择了一个电压基准,MAX6133.性价比还是蛮不错的。
对于多路的数据采集系统,模拟开关是必须引入的,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弱带来的影响。
热电偶冷端补充直接用数字温度传感器来做,方便简单。其他的也没有过多考虑,参照了一些模块做的。
艾瑞的工程师今天给了一个意见,其实用高精度的基准就可以了。不用采集,直接套用误差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测量,也不一定能测得准。

网友:
10楼的说的很受用,学习!

网友:
不是说TL431不能用,而是用在这里不合适,毕竟TL431的精度还是很差的,用高AD就没意义了。如果要用高AD,最好就用搞精度基准源,这不是定义,只是利润最大化。毕竟你用个24位的AD结果因为基准导致只能有十六七位有效,那何必用那么高的AD呢?

刚看到楼主后面一句,量程2.5V,超出怎么办。从原则上来说,是需要尽量避免超出量程的,对于AD来说,只要超出量程,不管超多少。都是满值。不过超出过多又会损坏AD,因此就需要保护。所以,一般在设计的时候都需要仔细计算量程,用放大器就要把输出控制在量程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大概头一次作这种电路吧,你的方案有两个问题至少得考虑的。
冷端补偿不要用数字电位器,传感器工作的环境温度是随时在变化的;
避免把电耦输出电压直接送到ADC,这种ADC的输入阻抗一般不是很高,影响很大。

研华的板卡不见得就设计得很好,经常看到市面上产品的电路板设计得很水,也不用迷信IC厂家的方案,那些指标都是在某些苛刻条件下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