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学习贴

楼主:
今天中午收到了开发板,下午迫不及待的装上了软件,就开始学习了!!!

1软件安装:打开附赠光盘,依次安装tools下 Keil中的文件和 StellarisWare中的文件。将LM3S8962通过USB与计算机连接起来,计算机会自动弹出窗口,依次点击NEXT,安装相关驱动,一共会安装两次。

2安装成功后,就可以调试下载程序了。由于以前用的是IAR,keil还真有点不习惯。我直接用的是附带的程序,Keil\ARM\Boards\Luminary\ek-lm3s8962\LCD_Blinky这个程序。这个程序是在OLED上显示时间,当按下左侧上下左右四个键时,屏幕下方的按钮指示On,否则显示Off。打开这个工程,打开Blinky.C源程序。由于我安装的路径都是默认的,没有遇到路径方面的错误。 依次点击左上角的三个按钮translate,build,rebuild,进行编译连接。 然后点击工程右键,选择OPTION进行设置,device项选择luminary micro下的8962,output项选择creat HEX file,debug项下选择右侧的use选择RDI interface driver,右边的选择项全点上,utilities项选择第二项stellaries ICDI,最后点OK.。然后DEBUG.

3下载到板子上。点击download图标或flash菜单下的download,进行下载。至此程序已经下到班子里了,复位后就可以运行程序了。可以看到OLED屏上现实的时间和下边的按钮指示。 今天就是初步下了一个程序熟练一下过程,还没有具体分析。

网友:
这么顺利

顶下

网友:
这几天忙别的事,没顾上,今天接着学习!!!

定时器及其中断的使用:

先说一下部分函数的使用吧!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使能定时器0功能模块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OS);设这定时器功能为32位单触发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设置定时器为益处中断
IntEnable(INT_TIMER0A);使能定时器中断
IntMasterEnable();使能全局中断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4000000ul); 设定时器从4000000递减到0时发生中断事件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使能定时器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定时器0.5秒后发生一次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LED灯闪烁1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