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2500的这个DEMO做的真的不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下说明一下,

1,套件共2部分,一部分为仿真器+CC2500块   另一部分为电池+CC2500模块,这2部分可以完成RF收发试验,
2,打开随机带的光盘,可以看见eZ430-RF2500 Wireless Sensor Monitor (IAR Source) v1.02.zip和Sensor Monitor Installer.exe  两个文件。安装Sensor Monitor Installer.exe在电脑上。
3,安装完成后会在桌面形成一个图标,运行这个软件,并把带仿真器的RF2500插入USB口,会自动安装USB驱动。
4,菜单栏,设置成显示摄氏度。用手触摸RF2500模块上的MSP430F2274芯片,可以看到计算机上显示的温度上升。
5,把另一块带电池的模块上的短路针用短路帽带上,接通电源,就会看到如上图的带颜色的大圆圈出现,并现实温度和电压。
6,另外,根据模块的接收信号的强度的改变,这2个球也能改变距离,强度越小,距离越远,这是利用了芯片带RSSI读取的功能。

总结,模块做工非常的好。DEMO也充分发挥了芯片和模块的特性。不愧是TI。

网友:
有时间我也学习这个RF2500

有时间我也学习这个RF2500

网友:
我的为什么 插上后没有反应啊???

网友:
比较关心信号强度...有障碍物时,比如各楼层又如何

网友:
回楼上,

穿墙? 呵呵,基本不能。

网友:
楼主能否帮忙发一下DEMO
万分感谢!!!

网友:
太感谢你了LZ!!

我好想整一块板子来玩,但是需要提交项目,可我没用过430,也没做过无线类电路,看了好久完全没思路,有你这个帖子,就有机会了解这个板子本身了,这样才有机会针对性想到大概可以做什么啊!

网友:
看这意思
这快芯片也集成有温度传感器?

网友:
mark下,最近ez430的试用开始了,我会把这一类的帖子整合在一起

网友:
受益匪浅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短路针是什么,还有短路帽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装完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2.0后不能运行啊?
在Win7和xp上都不行
双击时会出现一个提示

双击时会出现的提示

双击时会出现的提示

网友:
回15楼

就是电脑主板上的那个跳线帽嘛。跳线冒就往跳线针上盖的嘛。
回16楼,你在别的电脑上装一下实验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全解决了,谢谢启发!

网友:
....啊

没有看到资源啊!.....

网友:
穿墙,穿防盗门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