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2 驱动ILI9320 TFT 程序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TFT显示一幅红色图片的程序,但是在板上运行时,显示完一幅完整的图片要得差不多一个小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大侠 挥指知之间 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include<LPC214X.h>
//#include"ini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TFT管脚定义
#define TFT_CS (1 << 26)
#define TFT_RS (1 << 27)
#define TFT_WR (1 << 28)
#define TFT_RD (1 << 29)
#define TFT_RST (1 << 30)
#define TFT_BLK 0x000F0000
#define TFT_DAT 0xFFFF0000
#define TFT_L (1 << 20)
#define TFT_U (1 << 21)
#define TFT_R (1 << 22)
#define TFT_D (1 << 23)

//LED管脚定义
#define LED (1 << 3)

//**************  颜色定义  ***************************

#define   RED            0xF8000000       // 红色
#define   GREEN          0x03E00000       // 绿色
#define   BLUE           0x001F0000       // 蓝色
#define   WRITE          0xFFFF0000       // 白色
#define   BLACK          0x00000000       // 黑色
#define   ORANGE         0xF8600000          // 橙色
#define   YELLOW         0xFFE00000       // 黄色
#define   CYAN   0x07FF0000       // 青色
#define   PROPLE        0xF81F0000       // 紫色
#define   NOCOLOR        0x00010000                // 无色

//**************  定义屏宽  ***************************

#define   WIDTH    240       // 屏宽
#define   HEIGTH   320       // 屏高

//变量定义
uint8 To_1s = 0;
uint8 i = 0;

//-----------------------------
                           //function description
void delay(uint8 n);

void lcd_initial(void);
void lcd_display(void);
void send_inst(uint32);
void send_data(uint32 dat);
void set_reg(uint32 address,uint32 dat);
void initial01(void);
void initial02(void);
void initial03(void);

void Pllinit(void);
void T0MR0init(void);

void IRQ_Timer0 (void)   __irq{

 if((IO0PIN&LED) == LED)
 {
  IO0CLR = LED;
 }else  IO0SET = LED;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
{

 delay(10);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0x00000000;
 PINSEL2 = 0x00000000;

 IO0DIR = TFT_CS | TFT_RS | TFT_WR | TFT_RD | TFT_RST | TFT_BLK | LED;

 IO1DIR = TFT_DAT;      //TFT数据管脚设置为输出

 IO0CLR = TFT_BLK;    //打开TFT背光始化

 T0M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ial();
 //-----------------------------------

 while(1)
 {
  lcd_display();
 }

}

//T0MR0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void T0MR0init(void)
{
 T0TC   = 0;   /* 定时器设置为0          */
 T0PR   = 0;   /* 时钟不分频           */
 T0MCR  = 0x03;  /* 设置T0M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中断标志    */
 //T0MR0  = 1875; /* 0.5秒钟定时           */
 T0MR0 = 12000000;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
 /*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

 VICIntSelect = 0x00;    /*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
 VICVectCntl0 = 0x20 | 0x04;   /* 设置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 */
 VICVectAddr0 = (unsigned int)IRQ_Timer0;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VICIntEnable = 1 << 0x04;

}

//****************************************************
//   delay
//****************************************************
void delay(uint8 n)
{
 uint8 i=0;
 uint16 j;
 for(i=0;i<n;i++)
 {
     for(j=0;j<6418;j++);//__RESET_WATCHDOG(); //复位看门狗
 }
}
//*************************************************************************************************************
//lcd initial function
//input:no
//output:no
//*************************************************************************************************************
void lcd_initial(void)
{
 IO0CLR = TFT_RST;
 delay(10);  //10ms
 IO0SET = TFT_RST;
 delay(10);  //10ms

 initial01();
 initial02();
 initial03();

 set_reg(0x070000,0x01730000);
}
//*****************************************************
// initial01/02/03
//*****************************************************
void initial01(void)
{
 //set_reg(0XE50000,0x80000000);
 set_reg(0x000000,0x00010000);
 delay(50);  //20ms>10ms
 //set_reg(0x2b0000,0x00100000);
 set_reg(0x010000,0x01000000);
 set_reg(0x020000,0x07000000);
 set_reg(0x030000,0x12300000);
 set_reg(0x040000,0x00000000);

 set_reg(0x080000,0x02020000);
 set_reg(0x090000,0x00000000);
 set_reg(0x0a0000,0x00000000);
 set_reg(0x0c0000,0x00000000);
 set_reg(0x0d0000,0x00000000);
 set_reg(0x0f0000,0x00000000);
 delay(50);

 set_reg(0x500000,0x00000000);
 set_reg(0x510000,0x00ef0000);
 set_reg(0x520000,0x00000000);
 set_reg(0x530000,0x013f0000);

 set_reg(0x600000,0x27000000);
 set_reg(0x610000,0x00010000);
 set_reg(0x6a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0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1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2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3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40000,0x00000000);
 set_reg(0x850000,0x00000000);

 set_reg(0x900000,0x00100000);
 set_reg(0x920000,0x00000000);
 set_reg(0x930000,0x00030000);
 set_reg(0x950000,0x01100000);
 set_reg(0x970000,0x00000000);
 set_reg(0x980000,0x00000000);
}
void initial02(void)
{
 set_reg(0x100000,0x00000000);
 set_reg(0x110000,0x00000000);
 set_reg(0x120000,0x00000000);
 set_reg(0x130000,0x00000000);
 delay(200); //200ms

 set_reg(0x100000,0x17b00000);
 set_reg(0x110000,0x00000000);
 delay(50);  //50ms

 set_reg(0x120000,0x013e0000);
 delay(50);  //50ms

 set_reg(0x130000,0x1f000000);
 set_reg(0x290000,0x000f0000);
 delay(50);  //50ms

 set_reg(0x200000,0x00000000);
 set_reg(0x210000,0x00000000);
}
void initial03(void)
{
 set_reg(0x300000,0x00040000);
 set_reg(0x310000,0x00070000);
 set_reg(0x320000,0x01000000);
 set_reg(0x350000,0x00070000);
 set_reg(0x360000,0x04000000);
 set_reg(0x370000,0x07000000);
 set_reg(0x380000,0x00050000);
 set_reg(0x390000,0x07070000);
 set_reg(0x3c0000,0x00000000);
 set_reg(0x3d0000,0x04000000);
}

//*****************************************************
//set reg
//input:address and data
//output: no
//*****************************************************
void set_reg(uint32 address,uint32 dat)
{
 send_inst(address);
 send_data(dat);
}

//*****************************************************
//send data
//input:data
//output:no
//*****************************************************
void send_data(uint32 dat)
{
 IO0CLR = TFT_CS;
 IO0SET = TFT_RS;
 IO0SET = TFT_RD;

 IO1CLR = TFT_DAT;
 IO1SET = dat;

 IO0CLR = TFT_WR;
 IO0SET = TFT_WR;
}

//*****************************************************
//sene inst
//input:inst
//output:no
//*****************************************************
void send_inst(uint32 inst)
{
 IO0CLR = TFT_CS;
 IO0CLR = TFT_RS;
 IO0SET = TFT_RD;

 IO1CLR = TFT_DAT;
 IO1SET = inst;

 IO0CLR = TFT_WR;
 IO0SET = TFT_WR;
}
//*****************************************************
//lcd output function
//input:station
//output:no
//*****************************************************
void lcd_display(void)
{
 uint16 hang;
 uint8 lie;
 //------------------
 send_inst(0x00220000);
 IO0CLR = TFT_CS;
 IO0SET = TFT_RS;
 IO0SET = TFT_RD;

 IO1CLR = TFT_DAT;
 IO1SET = RED;

 for(hang=1;hang<=320;hang++)
 for(lie=1;lie<=240;lie++)
 {
  IO0CLR = TFT_WR;
  IO0SET = TFT_WR;
 }
}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

我和楼主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