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w II 9.1 管脚锁定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锁存器的程序,程序如下:

module suocunqi1(LO,IN,LT);
input[3:0] IN;
input LO;
output[3:0] LT;
reg[3:0] LT;

always@(posedge LO)
begin
  LT=IN;
end
endmodule

准备用EMP7128芯片管脚锁定,就多了TCK TDI TDO TMS这几个管脚,不知道什么意思,弱弱的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TCK,TDI,TDO,TMS 这是CPLD 的JTAG管脚的固定管脚,不能用于普通的IO。否则程序没法下载。所以你出现管教锁定有问题,就是你把专用管脚当成的普通IO去使用,就出现不能锁定的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