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个op2177的放大电路图行吗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发图,所以图片加在附件里了。

大家帮我分析 一下输入输出的关系行吗,详细了最好,谢谢了

网友:
 输入是-5V~+5V的电压(V IN0+),或-20mA~+20mA的电流(I IN0+),由JP16选择是电压还是电流。输入电流时在R83上产生-5V~+5V的压降,所以从运放看来,不管是切换到电压还是电流,它都是同样的-5V~+5V的电压。D7、D8作为运放的输入保护。
 运放是个1:1的缓冲器,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之后再由若干电阻继续运算……(后面的看不到了,那个“R6820K”电阻也不知是R6,820K还是R68,20K。)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前面我都能分析明白主要是后面的那一部分电路有一点不明白,还希望高手再分析 一下。后面那是R68 20K

网友:
后面加法放大,你说的是哪一部分?

网友:
e... 楼主你好可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