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NA128运放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
 我用INA128测信号,那个信号频率不定,范围从0~500Hz,INA128一般要接一个电阻,就是那个决定放大倍数的电阻,当我接100K或者是不接的时候,也就是放大倍数很小的时候,输出有波形,但是当我接小于20K的电阻时(高一点的放大倍数),那个就没有输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跟INA128有关系吗?这个问题缠绕我好久了,今天搞了一天,不知道怎么弄,希望又懂INA128给点建议,多谢了

网友:
20k放大倍数不是很大啊

网友:
是不是双电源供电,如果不是双电源供电得加偏至。

网友:
输入信号范围。电压范围。频率范围。电源形式,你都要讲出来。INA128是很简单的器件,只要器件质量可靠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上电路图比较好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