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对高速随机信号进行计数

楼主:
如果需要对高速(约100KHz),但是频率和脉宽不确定的随机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请问应该把信号引入哪类管教?采用何种计数方式呢?谢谢!

网友:
使用外部中断可以。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用计数芯片就可以了 。

在配合MCU读取。比如CD4040

网友:
有些朋友建议使用IC(捕捉端),请问使用中断和捕捉端各有何优缺点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