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应急灯--控制部分

楼主:
昨天晚上没有成功,很郁闷!万用表没带也没法检查,今天通过自己仔细检查发现焊接芯片有虚焊!首先是PWM调试成功,然后是单片机工作正常,下来是ISP下载正常,最后LED灯全部点亮,至此应急灯最重要的硬件部分已经完成,而且调试成功,O(∩_∩)O~,自己先庆祝一下!软件编写么就看个人发挥了,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O(∩_∩)O哈哈~,大家还是先看图吧,最后我用MOVE MAKRE做了一个小视频,(*^__^*) 嘻嘻……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wNDY3NzAw.html

网友:
视频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wNDY3NzAw.html

网友:
想问lz  altium 09系列,如何做到把散热片和接插件都能用3d效果显示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散热片和接插件都需要在SolidWorks中建模,然后生成STEP格式文件,接下来倒入到ALTIUM DESINGER的PCB库中,最后更新整个PCB库文件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高手,学习了,以前总用dxp2004,新装了altium designer,对新功能还不太熟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