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7128S 的以下管脚如何处理?

楼主:
其中不用的 OE1,OE2/GCLK2,GCLRn 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同问一个EPM7128管脚的问题

谁有EMP7128的管脚图啊?TDI,TDO,TCK,TMS这些管脚是做什么用的,图中有很多GND,VCCIO,VCCINT,globleclk什么的?高人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回答

网友:
  比我的问题还...

网友:
简单?刚入手,不晓得嘛。应该就是下载程序用的吧

网友:
在线编程

唉,看来是刚学,要不然就找个老师,要不然就下功夫买一本书使劲看看吧,要不然就一个字:累,烦。
前面的四个管脚是在线编程必须要用的管脚,数据输入输出,时钟,TMS的定义我忘掉了。后面的GND和VCC更是基础中的基础了,就是地线和电源信号。祝你进步。

网友:
哈哈,还真有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