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lm3s8962之adc实验

楼主:
昨天写ADC代码时总是出错,后来根据原来一位朋友上传的示例代码才成功了。
将代码引用了下,吧ADC的输出显示在oled屏上
#include <lm3s8962.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tdio.h> //sprintf所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hw_adc.h> //就是因为没有引入这个头文件所以编译通不过
#include <adc.h>
#include "rit128x96x4.h"//oled显示需要的头文件
int i=0;
char s[10]     ;//用于储存输出字符的
  unsigned long ulData = 0x00;
int main(void){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
    RIT128x96x4Init(100000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  使能ADC模块的时钟           */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125KSps采样率               */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0);                                    /*  禁能所有采样序列            */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采样序列0为处理器触发       */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0, ADC_CTL_CH0 | ADC_CTL_END); /*  采样序列0的第0步使用ADC0, 完成第0步后结束             */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  使能采样序列0               */
    RIT128x96x4StringDraw("ADC0=", 0, 15, 15);
    RIT128x96x4StringDraw("(mV)", 68, 15, 15);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  处理器触发采样序列0         */
        while( (HWREG(ADC_BASE + ADC_O_X_SSFSTAT) & 0x00000100) );      /*  等待FIFO 0为非空,即等待转换结束  */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 0, &ulData);                       /*  读出10位转换结果            */
        ulData = (ulData * 3000) / 1023;                 /*    通过sprintf函数将unsigned long格式的ADC输出转换为字符串     */
        sprintf(s, "%d", ulData);
        RIT128x96x4StringDraw(s, 30, 15, 15);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 / 12);//延时
        RIT128x96x4StringDraw("      ", 30, 15, 0);//清空adc值的部分以便更新
    }
}

网友:
好,楼主动作比较快啊

:P

网友:
效果很好呀,没申请到只能来看帖学习了!

网友:
你好,请问LM3S8962开发板,是怎样把程序弄到板上调试呢?需要什么开发环境和调试工具呢?希望越详细越好,可以发到我的邮箱:729314265@qq.com,小弟是菜鸟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