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9_Access数据库基础

楼主:
一 为什么学Access

    为什么学Access? 很多朋友要奇怪的问了,你不是在讲Lm3sxxxx的网络开发吗?咋个讲起Access数据库来了,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挂羊头买狗肉了吗?

    不,一点也不,首先既然你也是在学习,那么多学一点对你并不会坏的。或许现在你用不着,将来的某一天或许你就用得上这样的方案了呢?其次,我们之前做了一个数据的采集实验,数据的处理就不用我多说了,不同的系统对数据的处理是不一样的,但数据的存储呢?我们采集回来的数据有些怎样的存储方案呢?写入一般的文件那不用我说了,但那样的方法当我们要将数据检索出来呢?数据小,那不存在什么方案都可搞定。当数据量达到一定的成度时,一般的文件就无法方便的检索出来。于是就得采用数据库这一方案的了。再次,我也是要将数据采集这个例子做得更完整。

    当然我不是专门讲解数据库的,所以我会当作大家有一点数据库基础。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去找点相关的资料。后面还会用到MFC编程相关知识,可以先在网上查阅一下。

Access简介

       Microsoft Office Access(前名 Microsoft Access)是由微软发布的关联式数据库管理系统。它结合了 Microsoft Jet Database Engine 图形用户界面两项特点,是 Microsoft Office的成员之一。其实Access 也是微软公司另一个通讯程序的名字,想与 ProComm 以及其他类似程序来竞争。可是事后微软证实这是个失败计划,并且将它中止。数年后他们把名字重新命名于数据库软件。

       Access2000年的时候成为了计算机等级考试中的计算机二级的一种数据库语言并且因为它的易学易用的特点正逐步取代传统的VFP成为二级中最受欢迎的数据库语言。 Access 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基于Windows的桌面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即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是Office系列应用软件之一。它提供了表、查询、窗体、报表、页、宏、模块7种用来建立数据库系统的对象;提供了多种向导、生成器、模板,把数据存储、数据查询、界面设计、报表生成等操作规范化;为建立功能完善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方便,也使得普通用户不必编写代码,就可以完成大部分数据管理的任务。

  Access能够存取 Access/Jet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甲骨文软件公司),或者任何 ODBC 兼容数据库内的资料。熟练的软件设计师和资料分析师利用它来开发应用软件,而一些不熟练的程序员和非程序员的"进阶用户"则能使用它来开发简单的应用软件。虽然它支援部份面向对象(OO)技术,但是未能成为一种完整的面向对象开发工具。

................................详见PDF

网友:
Access的优点

       1.Access存储方式简单,易于维护管理2.面向对象 Access是一个面向对象的开发工具,利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将数据库系统中的各种功能对象化,将数据库管理的各种功能封装在各类对象中。3.界面友好、易操作。4.集成环境、处理多种数据信息。5.Access支持ODBC(开发数据库互连,Open Data Base Connectivity),利用Access强大的DDE(动态数据交换)和OLE(对象的联接和嵌入)特性,可以在一个数据表中嵌入位图、声音、Excel表格、Word文档,还可以建立动态的数据库报表和窗体等。6.支持广泛,易于扩展,弹性较大。

Access的缺点

       1.数据库过大,一般百M以上(纯数据,不包括窗体、报表等客户端对象)性能会变差。2.虽然理论上支持255个并发用户,但实际上根本支持不了那么多,如果以只读方式访问大概在100个用户左右,而如果是并发编辑,则大概在10-20个用户。3.记录数过多,单表记录数过百万性能就会变得较差,如果加上设计不良,这个限度还要降低。4.不能编译成可执行文件(.exe),必须要安装Access运行环境才能使用。

Access的安装

       AccessWindows Offices办公软件的一部分。在完整的Windows Offices办公软件的安装包内都有,只是先用自定义方式安装就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维一要说的是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组件。Office里不带,但我们将会用到。可以从网上下一下。

Access数据库的创建

    打开Access,如图1

......................由于过多的图片说明,参看PDF更易理解

网友:
打开Access,如图1

如图1

在右边选空数据库,保存(我存为D:\sjcj.mdb),弹出如图2窗口

图2

双击 使用设计器创建表出现如图3界面

图3

在字段名里输入字段名,数据类型里选数据类型。如图4

图4

右击adcId字段,选设为主键。最终如图5

图5

保存我们设计的表(人保存为 adcTbl),关闭当前窗口。出现如图6界面,里面就有我们的adcTbl表了。

图6

双击adcTbl打开表(如图 7),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录入数据了。

图 7

我们输入两行数据,保存,一会进行测试用如图8

图8

六 创建一个独立访问数据库的页
 在此先确定你已安装了Office 2003 Web Components组件。打开页如图9

图9

选用向导创建数据访问页如图10

图10

把要的字段添加到右边框内,点完成。出现如图11

图11
保存(D:\adcTbl.htm)并关闭当前页,出现如图12

图12

打开 adcTbl,就可以访问我们的数据了,访问数据图如图13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插入,修改删除等。还可以通过IE访问(用IE打开
D:\adcTlb.htm),IE访问图如图14

图13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片可以以附件形式上传,然后点击“插入”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