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五也谈#include

楼主:
这个#include以经是天天见了,但学习LM3S8962开发板,不得不说下,要不程序没法进行下去。基础没搞懂是吧,你后来都白搭

我是用开发板光盘上地库,这是个前提哈,因为你这个如果同我地不一样我的程序下进你的板子会编译不了地

点那个流明库install

默认的安装路径为C:\StellarisWare\

这时有两个子目录最重要一个是drivelid一个是inc

这里非常重要,工程里要涉及什么东东,就从这两个子目录里包含什么:

比如用到gpio,就得在头文件里包含inc的hw_gpio.h,和drivelid的gpio.h和gpio.c

加hw_的主要是系统配置文件

在工程选项时一定要加上这个路径,即你的库的路径,别的愿包含什么都不要管,只要包含你的库文件路径加到其中之一都行

另外我发现: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都一样

上个例程本例程没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按上边做的,这个马上好用,我想把它当成模板来用

网友:
谢谢分享~
不一样的,#include "driverlib/gpio.h"是相对路径,这个的意思是gpio.h所在文件夹和你的工程所在文件夹是处于同一个目录下。
.. /driverlib/gpio.h"则说明gpio.h所在文件夹在你的工程所在文件夹的上一个目录里。
../表示源文件所在目录的上一级目录,../../表示源文件所在目录的上上级目录,以此类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都一样是指"/"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