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明学习笔记之六向下键

楼主:
这次我偿试按键哈

由于开发板的按键是没有上拉地,直接接个地,我就选了一个下向键作评估

首先我得让管脚上拉,就是高电平有效要不测不出地

查下库中管上拉的只有一个函数

GPIOPadConfigSet

设置指定管脚的配置。
函数原型:
void
GPIOPadConfig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Strength,
unsigned long ulPinType)
参数:
ulPort是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是特定管脚的位组合(bit-packed)表示。
ulStrength指定输出驱动强度。
ulPinType指定管脚类型。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驱动强度和类型。对于配置用作输入端口的管脚,端口按照要求配置,但是对输入唯一真正的影响是上拉或下拉终端的配置。
参数ulStrength可以是下面的一个值:
 GPIO_STRENGTH_2MA;
 GPIO_STRENGTH_4MA;
 GPIO_STRENGTH_8MA;
 GPIO_STRENGTH_8MA_SC。
在上面的值中,GPIO_STRENGTH_xMA指示2、4或8mA的输出驱动强度;而GPIO_OUT_STRENGTH_8MA_SC指定了带斜率控制(slew control)的8mA输出驱动。

参数ulPinType可以是下面的其中一个值:
 GPIO_PIN_TYPE_STD;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_PIN_TYPE_STD_WPD;
 GPIO_PIN_TYPE_OD;
 GPIO_PIN_TYPE_OD_WPU;
 GPIO_PIN_TYPE_OD_WPD;
 GPIO_PIN_TYPE_ANALOG。
在上面的值中,GPIO_PIN_TYPE_STD*指定一个推挽管脚,GPIO_PIN_TYPE_OD*指定一个开漏管脚,*_WPU指定一个弱上拉,*_WPD指定一个弱下拉,GPIO_PIN_TYPE_ANALOG指定一个模拟输入(对于比较器来说)。
管脚用一个位组合(bit-packed)的字节来指定,在这个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被访问的管脚,字节的位0代表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等等。
返回:
无。

我选择的是 STD_WPU;

程序思路是这样,上电按复位,若不按向下键,LED灯闪,若按复位键之前按向下键了(一直按着),就进入死循环,等你放开由于若上拉,它仍然死等。

上程序哈

我这个库默认为是C:\Stellaris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