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41使用心得

楼主:
我用了MAX1641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 充电终止电压可通过芯片的8脚TERM的取样电阻网络进行调节。

    充电电流可以通过10脚和11脚间的取样电阻进行调节。

    一共有四种工作模式:

   1、关闭模式,当4脚D0和3脚D1都接GND时。呵呵!有点废话,就是不充电了。

    2、普通充电模式,当4脚D0都接高电平和3脚D1接低电平时。这时的充电电流不但取决于10脚和11脚间的电流取样电阻,还取决于7脚SET的输入电压(可以在0-2伏之间,一般用一个电阻分压网络对6脚输出的2伏参考电压分压获得。)

        充电电流 = VSET / (13.3RSENSE),RSENSE就是10脚和11脚间的电流取样电阻值,VSET为7脚SET的输入电压。

    3、涓流充电,当3脚D1都接高电平和4脚D0接低电平时。我没用过,充电电流 = VSET / (13.3RSENSE),但是采用脉宽为12.5%的脉冲电流充电。

    4、快速充电,当4脚D0和3脚D1都接高电平时。这时的充电电流只是取决于10脚和11脚间的电流取样电阻。7脚SET不用理会,悬空也可以。 充电电流 = 2 / (13.3RSENSE)。RSENSE就是10脚和11脚间的电流取样电阻值。

    以前来自对官方PDF的理解。

    用过以后曾经走过一些弯路,对官方典型电路做了一些改动:

    1、4脚D0和3脚D1的输入电压必须在0-5.5V之间。我曾经简单的接到Vin,电压达到18v,让两个max1641无谓的牺牲了,罪过啊!

    2、如果采用快速充电(因为没有用MCU控制,所以简单的选用了工作模式4:快速充电),必须计算充电电流:充电电流 = 2 / (13.3RSENSE)。我选择了0.5 欧姆电阻,此时充电电流大约300mA。

    3、如果采用快速充电,7脚SET可以悬空不接。

    4、再调试电路时我采用了经典电路,但是平时(不充电时)使用应急灯时,有时MAX1641充电电路会消耗锂电池的电能,可能时MAX1641的电路受了干扰导致。为了避免锂电池电流倒灌,我在充电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串接了一个1N5819肖特基二极管。

    5、MAX1641没有提供接口提示充电状态,我简单在PDRV脚接一个1K的电阻和一个红色发光二极管,用于指示充电是否开始和结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相当详细的分享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