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jlink给三星的S3C44b下载uboot

楼主:
我有一个jlink v8 ,想给三星的S3C44b烧uboot,想问一下如何设置,步骤什么的,,。。。偶是菜鸟学ARM啊。。;P

网友:
要设置使用内部RAM,不然的话烧写的速度非常慢。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Jlink 命令行模式 可以先load一个初始化文件 再load Uboot至SDRAM
这样就相当于 已经在内存中跑起来啦 就可以执行Uboot的功能 下载 烧录 都可以了
具体的可以参考下“使用jlink 间接烧写2440”的方案

第二种方法 就是在ADS下 写初始化 以及烧写代码
通过设断点的方式 load 也可以的 之前俺们就是这样烧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