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页转换工具FCARM和makefsfile的使用简介

楼主:
    首先在这里要提一下Keil的网页转换工具FCARM.exe的使用,花费了我好几个小时。TI也有一个类似的程序,是Makefsfile,并且源码公开的。

    这个FCARM.exe,一直认为只要这个custom arguments里边设置好了FCarm.exe的路径就可以在勾选 include in target build后会自动执行这个程序,转换网页文件,这样岂不是很方便,要不把这些网页文件加到右边干什么(后来明白加到右边只是起到浏览和修改的作用),但实质上,Keil在build之前并不执行程序,而是在translating,这样即使你所有的配置都正确,它并不是在执行程序,只是translating。所以不能勾选include in target build,这样做是不行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我没设置到,有经验的指点一下啊。

    这样做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我们要的是方便地在Keil build的时候同时对网页文件自动地经行转换,而不是每次都进入到DOS里边,当然在命令行下可以毫无疑问的正常运行,但并不方便。

    这样就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在build前设置运行user 程序:

   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

    web.inp是个什么文件呢?有了它结合Keil的run user program很方便,它就是把FCARM.exe 这个程序在命令行中执行的时候,后面的参数就保存在这个文件中,和在FCARM后输入命令没什么区别。注意要使用两个@@,两个@作用相当于命令行中的一个@,但是这里两个不可少,后面的地址给出网页源文件相对于工程的所在目录的地址!

所以最后的网页数据应该是26584+18*8=26728/1024=26.1kb

这是不添加网页文件时的大小:

这是添加网页RS_web.c后的大小:采用了三级优化:

    可以看到网页文件的数据被完全编译进了RO-data段:足足多了26316字节约25.7k。

    发现经过编译之后的大小要变原来的c格式的数据文件要小一点,小了26728-26316=412个字节。由此可见数据文件似乎并没有足量的全部编译。

    我们总共转换了17个文件:

    17个文件大约39kb,按压缩率89%计算,最后的大小应该是34kb左右,和上面的26kb还是有一段举例。这个34kb是不准确的,经过准确计算这17个文件的大小实际为29704个字节,合29K左右再按压缩率89%计算,约为26436个字节,合25.8K,和上面已经很小的差距了。

    也就是说,把所有网页文件的字节数加起来,乘以压缩率,就基本上是最后写进flash里边的大小了。

注意使用FCARM转换后生成的网页数据,一般是结合Keil的RL这种的TCPnet来使用,和TI的makefsfile工具产生的数据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简单的通用。

初步看了看,有以下几点不同:

1.FCARM产生的一个C文件,makefsfile产生的是一个.h的头文件

2.FCARM把所有文件生成的数据都放在了一个数组里边,而makefsfile对每一个文件转换成一个数组。

相比Keil自带的这个转换工具,我觉得makefsfile更好用,更灵活。

比如你开发了好几个网页,在当前工程的文件夹myweb下有index.htm,404.htm,styles.css,page1.htm,page2.htm,..然后这些网页中引用的图片都放在了myweb/images下的这个文件夹,而只需要在命令行下(当然如果你要经常修改网页,你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把它放到Run user Program before build栏里边,这样每次修改了网页之后,只需要重新编译一下即可。)敲入下面的命令就可以转换了:最好是把makefsfile复制到myweb所在的同一个路径上,都在当前工程下。

makefsfile -i myweb -o webdata.h -h -r

-h:生成的网页数据不包含http头部。

-r:修改网页后重新生成相同文件名的网页数据时不用询问,直接覆盖原来的数据文件。

最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头文件include到lmi_fs.c文件中,编译之后也是被放到了RO-data段中。

我自己创建的几个简单的例程,我明天会放到网上,供网友参考。

网友:
academic
大哥,能不能将 FCARM文件共享一下呢?

网友:
只要安装了rlarm400就可以在 上面的目录里找到哦。

网友:
兄弟,你这个是不是保证行的啊,不然网站给搞没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着办啰。

网友:
谢谢 academic,我已用makefsfile代替这个FCARM了,感觉makefsfile也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推荐使用makefsfile。

网友:
用makefsfile.exe 为什么产生一个1k的文件,里面就一句话“#define FS_NUMFILES 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要转换的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再试试。

网友:
请问那个makefsfile.exe在哪里能下载到呢?大家能不能传一个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安装了 Stellarisware
可以在这个路径找到:Disk:\StellarisWare\tools\bin

网友:
看看,适用一下,我用的是MAKESFLIES

网友:
我的转换出来使用的时候总是不正确,运行网页和静态页面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