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11_MFC访问Access数据库

楼主:
一 引言
 其实也没想说点啥,就说一下这文章的作用。我们前面已写了PC机的TCP网络通信程序,可以把开发板发出的数据接收到了,我们今天把MFC连接数据库说了,我们的数据采集与存储也就完成一大半了,但然今天我只讲数据库的连接,因为要讲完还需要用到别的知识点,也就是线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完成的时候,就学会了MFC编程的三个重大要点(网络+数据库+线程),为什么要用到线程,在下一张节里我在说。
 在这里我也将得不是太细,要深入学习的朋友,请查阅相关资料。

二 MFC连接数据库方法
 MFC连接数据库有多种方法,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熟悉成度来选,有通过ODBC、ADO等。后者理应方便一些。
 不过今天我用前者-ODBC,这也不难的

三 什么是ODBC
 开放数据库互连(Open Database Connectivity,ODBC)是微软公司开放服务结构(WOSA,Windows Open Services Architecture)中有关数据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建立了一组规范,并提供了一组对数据库访问的标准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这些API利用SQL来完成其大部分任务。ODBC本身也提供了对SQL语言的支持,用户可以直接将SQL语句送给ODBC。

四 用MFC打开数据库的方法
 1.直接打开发
 我们先建一个MFC工程,使用列表框和按纽构建如图1界面

图1

我们在OK按纽的事件中打开数据库。
在#include "connectDBDlg.h"中加入#include <afxdb.h>
void CConnectDBDlg::OnButton1()
{
CString strConnect;
strConnect.Format((_T("ODBC;DRIVER={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UID
=;PWD=;DBQ=D:\\ sjcj.mdb")));
CDatabase db;
if(db.Open(NULL,false,false,strConnect,false))
 {
   …………………………..
 }
db.Close();
}
2.间接打开
 通过数据源来打开,打开控制面版管理工具数据源用户 DSN添加Microsoft Access Driver(*.mdb),出现如图2

图2
数据源名:我真sjcjDB,选择,选们之前建在D盘下的sjcj.mdb,确定
改写程序
void CConnectDBDlg::OnButton1()
{
 CDatabase db;
 if(db.Open(_T("sjcjDB"),false,false,_T("ODBC;"),false))
 {
 …………………………………

网友:
五 读取数据并显示
 CDatabase db;
 if(db.Open(_T("sjcjDB"),false,false,_T("ODBC;"),false))
 {
  CRecordset  rs(&db);
  CString strSql;
  rs.Open(AFX_DB_USE_DEFAULT_TYPE,  _T("Select adcVal from adcTbl"));
  //打开表
  if(rs.IsOpen())
        {
            rs.MoveFirst();//移动到第一条记录
   CString strVal;
            while(!rs.IsEOF())//没到表尾
            {
                //读取记录
                rs.GetFieldValue(_T("adcVal"), strVal);
    ((CListBox*)GetDlgItem(IDC_LIST2))->AddString(strVal);//显示在列表框
                rs.MoveNext();//下移一条
            }
        }
        db.Close();
}
运行程序如图3

图3
此时我们的程序就已成功访问数据库了。

六 数据的添加
我们改一下程序界面,如图4

图4
 查询功能给我们刚才一样,插入功能是将我们Value里的值插到数据库。改插入的事件代码。
 为方便我们插入数据,我们新建一个类,续承于CRecordset,新建的方法,工具栏插入类,如图5

图5
Name:我写CAdcInf,Base class: CRecordset,确定弹出数据库相关选项如图6

图6
ODBC:选我们才建的sjcjDB,Recordset type:先Dynaset,接下来两个OK
在connectDBDlg.h中加入#include "AdcInf.h"
在AdcInf.h 中加入#include <afxdb.h>
void CConnectDBDlg::OnButton2()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Database db;
 if(db.Open(_T("sjcjDB"),false,false,_T("ODBC;"),false))
 {
  CAdcInf rs(&db);
  CString strSql;
  rs.Open(AFX_DB_USE_DEFAULT_TYPE,  _T("Select adcId,adcVal from adcTbl"));
  if(rs.IsOpen())
        {
            rs.MoveLast();
   CString strVal;
   UINT i;
   i=rs.m_adcId;
   i++;
   rs.Edit();
   rs.AddNew();
   rs.m_adcId=i;
   ((CEdit*)GetDlgItem(IDC_EDIT2))->GetWindowText(strVal);
   rs.m_adcVal=strVal;
   rs.Update();
        }
        db.Close();
    }

}

七 程序运行效果
插入如图7,查寻如图8

图7,8
添加数据后数据库图如图9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