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如何将头文件中定义的寄存器结构体与联合体与实际的物理寄存器联系起来?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DSP,目前学的是TMS320F2812,,现在有个疑惑,就是我在头文件中定义了寄存器相对应的struct与union后,程序如何得知这些struct与union到底与哪个实际的物理寄存器联系起来呢?也就是说,如何知道struct、union与物理寄存器的映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实际的硬件使用的寄存器里面的机构提和共用体是如何定义的就知道了使用的是什么硬件资源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的QQ是多少啊,我想直接问您,在版上问一来一去效率比较低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 TCR: Control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struct  TCR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Uint16    rsvd1:4;       // 3:0   reserved

   Uint16    TSS:1;         // 4     Timer Start/Stop

   Uint16    TRB:1;         // 5     Timer reload

   Uint16    rsvd2:4;       // 9:6   reserved

   Uint16    SOFT:1;        // 10    Emulation modes

   Uint16    FREE:1;        // 11

   Uint16    rsvd3:2;       // 12:13 reserved

   Uint16    TIE:1;         // 14    Output enable

   Uint16    TIF:1;         // 15    Interrupt flag

};

union TCR_REG {

   Uint16           all;

   struct TCR_BITS  bit;

};

用这个为例说吧,这个16位的TCR_REG寄存器,当使用每一位的时候是struct TCR_BITS  bit;,每一位都用特殊的含义,具体什么意思struct  TCR_BITS这个结构体说的很清楚的,,启动信号,标志什么的。当作为一个16位数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16位的地址空间,存放数据就行了,也就是 Uint16           all;  变量all的值。应为dsp芯片的CPU本数可以直接范围这些寄存器,通过名称就可以访问,只有为什么可以访问,那就是出场之前,厂家就已经固化好了的,就想电脑的bios一样。希望我的回复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 TCR: Control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struct  TCR_BITS {          // bits  description

    ...

我也一直猜测是通过名称匹配来将h文件中定义的寄存器与实际物理单元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直仅是猜测。
刚看了版主的回答,为了验证,我将DMA的寄存器DmaRegs全部改成了DmaReg(少了一个s),如果依据版主的回答,理论上来以DmaReg命名的所有寄存器都不会再联系到物理单元DMA,程序中DMA模块将不会工作,结果发现CCS项目中DMA仍然能运行,结果与寄存器没变动之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