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器问题

楼主:
1. 从一个Clock domain往另一个Clock domain传数据, 中间使用了用两个flipflop
连在一起做的synchronizer,  可是实际destination接收到的数据可能是错误的,比如 4bit data
1000 传过去, 实际收到的是1001 ,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是从快的Clock domain往慢的Clock domain传数据 问题更不容易解决 还是从慢的
Clock domain往快的Clock domain传数据更不容易解决?

3.从快的clock domain 往慢的Clock domain传数据 怎么来解决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由于时钟域不一致造成,数据亚稳态。从快时钟域传输数据到慢时钟域传输数据,使用两个D触发器能消除亚稳态,但不能保证每次亚稳态能消除,因为亚稳态能传递。两个不同的时钟域的数据传递,比较可靠的办法就是用数据RAM进行多级缓冲数据。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