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语句的问题

楼主:
在同一个进程中,敏感信号都是CLK,两个IF语句有没有优先级?是顺序执行还是同时执行?

网友:
不嵌套就等优先

不过最后都是时钟打出去,满足建立条件后,没有区别,否则逻辑过多可能最后被时钟打的触发器数据建立时间要评估

网友:
做一个例子

然后仿真观察结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