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做如下延时功能?

楼主(2010-11-08):
AVR如何做如下延时功能?
对于AVR单片机,一个管脚输入随机脉冲A,另一个管脚输入随机脉冲B,要求每个A在脉冲B达到5000个时候输出,也就是把脉冲信号A延时5000个信号B。请教A和B各应该使用那个管脚,输出又应该使用那个管脚?谢谢!
延时
信号
Atmel

网友A(2011-03-18):
可不可以B用外部中断,只要有脉冲输入就计数,到了5000的时侯触发中断,在中断中输出脉冲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