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切断电源技术----有市场吗?

楼主:
本人有个设计方案:关于切断待机电源的,美国能源之星是3瓦,欧洲现在的1瓦待机。

我的技术是彻底切断电源,根据需要“待机切断待机电源”, 实现“待机”零功耗,不过下次要用的时候还需要再按一下 按钮去接通电源,

零功耗智能待机切断电源技术有市场吗??

网友:
好主意,不过……

没见到你的设计,冒昧提出个要注意的问题。
所谓“待机”不能简单地与切断电源等同,待机消耗重要,但不是衡量设计合理与先进的主要尺度。
例如,PC机待机至少有两方面的要求:
一个叫“省”,省电和降低硬盘的无为磨损消耗等等,这是数量上的;
第二个就是功能方面的了,可以叫“快”,也可以叫“安全”等等。举例:待机退出要保护现场,尽快安全退出;返回时则要求尽快启动恢复现场,以便接续工作。
因此只有在能满足起码功能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为实现这些功能要求的付出(包括功耗)越小越好;在待机结构设计的时候,必须明确功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