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GPIO中断操作

楼主:
                    GPIO中断操作:

Stellaris 系列 ARM 里,每个 GPIO 管脚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中断的触发类型

为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两大类,共 5 种,用起来非常灵活。配置 GPIO管脚的中断触发方

可以通过调用函数 GPIOIntTypeSet( )来实现。函数 GPIOPinIntEnable( ) GPIOPinIntDisable( )用来使能和禁止 GPIO管脚中断

函数 GPIOPinIntStatus( )用来获取 GPIO管脚的中断状态。在同一个 GPIO 端口上,8

IO管脚的中断向量都是共用的。如果同时配置了同一端口上的多个管脚中断,则可以先用函数 GPIOPinIntStatus( )读取中断状态, 再进一步确认具体是哪个管脚产生的中断请求。

函数GPIOPinIntClear( )用来及时清除 GPIO管脚的中断状态

1 函数 GPIOIntTypeSet( )

功能  设置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中断触发类型

原型  void GPIOIntTypeSet(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long ulIntType)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ulIntType:指定中断触发机制的类型,应当取下列值之一:

  GPIO_FALLING_EDGE     //   下降沿触发中断

  GPIO_RISING_EDGE     //   上升沿触发中断

GPIO_BOTH_EDGES    //   双边沿触发中断(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会触发中断)

  GPIO_LOW_LEVEL    //   低电平触发中断

  GPIO_HIGH_LEVEL   //    高电平触发中断

例如要设置GPIO_PORTF端口的F1为下降沿触发中断方式,可以用下面的函数:

GPIOIntTyp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BOTH_EDGES)

网友:
主函数,由于按键没有接上拉电阻,所以KEY端口设置为弱上拉,这样就能检测到按键的高低电平了。

/*********************************************************************************************************
** 函数原形:int main(void)
** 功能描述:点亮LED1,并等待按键的中断。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值:  0
*********************************************************************************************************/
int main(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  使能GPIO PF口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  使能GPIO PE口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 KEY, GPIO_DIR_MODE_IN);      /*设置连接KEY的PE0为输入*/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LED1, GPIO_DIR_MODE_OUT);    /* 设置连接LED的PF0为输出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 KEY,       /* 设置KEY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GPIO_PIN_TYPE_STD_WPU);   /*  设置KEY端口为弱上拉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LED1,      /*  设置LED1的驱动强度和类型  */
                     GPIO_STRENGTH_4MA,       /*  4mA的输出驱动强度   */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IntTypeSet(GPIO_PORTE_BASE, KEY, GPIO_LOW_LEVEL);  /*设置KEY中断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 */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E_BASE, KEY);      /*  使能KEY中断         */
    IntEnable(INT_GPIOE);            /*  使能GPIO PE 口中断          */

    while (1)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LED1, LED1);    //点亮LED1
    }
   }
/*********************************************************************************************************
 END FILE
*********************************************************************************************************/

网友:
2函数 GPIOPinIntEnable( )

功能  使能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中断

原型  void GPIOPin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例如要使能设置GPIO_PORTF端口的F1中断,可以用下面的函数: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3函数GPIOPinIntDisable( )

功能  禁止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中断

原型  void GPIOPinIntDisabl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例如要使能设置GPIO_PORTF端口的F1中断,可以用下面的函数:

GPIOPinIntDisabl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4函数 GPIOPinIntStatus( )

功能  获取所选GPIO端口所有管脚的中断状态

原型  long GPIOPinIntStatus(unsigned long ulPort, tBoolean bMasked)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bMasked:屏蔽标志,如果是true则返回屏蔽的中断状态,如果是false则返回原始的中断状态

返回

1个位组合字节。在该字节中置位的位用来识别一个有效的屏蔽中断或原始中断。字节的位0代表

GPIO端口管脚0、位1代表GPIO端口管脚1

例如要使能获取GPIO_PORTF端口的F1管脚的中断状态,可以用下面的函数: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网友:
5 函数 GPIOPinIntClear( )

功能  清除所选GPIO端口指定管脚的中断

原型  void GPIOPinIntClear(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参数

ulPort:所选GPIO端口的基址

ucPins:指定管脚的位组合表示

例如要清除GPIO_PORTF端口的F1管脚的中断,可以用下面的函数: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

下面以开发板上的KEY中断为例来说明GPIO的中断操作。开发板总共有六个按键,一个复位按键,五个用户按键,分别对应为:SW1(Reset),SW2(Selcet),SW3(Up),SW4(Down),SW5(Left)SW6(Right),本例程我们设置SW3为外部中断输入, 程序正常运行时,点亮LED指示灯。当按键按下时,进入中断,熄灭LED指示灯。按键放开后,又点亮LED指示灯。

#define KEY   GPIO_PIN_0    //  定义SW3(Up)

#define LED1   GPIO_PIN_0   //定义用户LED1

  /*********************************************************************************************************
** 函数原形:void GPIO_Port_E_ISR(void)
** 功能描述:首先清除中断标志,再熄灭LED1。
** 说明:    用KEIL软件时,在Startup.S中添加该中断函数名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GPIO_Port_E_ISR(void)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E_BASE, KEY);          /*  清除中断标志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LED1, ~LED1); /*  熄灭LED       */
}

注意在用KEIL软件时,在Startup.S中添加该中断函数名,添加方法如下图所示

网友:
讲的好,顶下

:P

网友:
楼主啊,再问下哈

你的头文件为什么不加hw_gpio.h呢,?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加的是#include "gpio.h",编译也是能通过的。

网友:
谢谢你花了么多宝贵的时间整理这些知识,很好懂,嘻嘻,复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w_gpio里边定义的是关于 GPIO 外设中各寄存器相对于基址的偏移地址以及各寄存器中的位域的值。
gpio.h中主要是为 API 函数和定义的宏,在driverlib中的 gpio.c 要用到 hw_memory.h和hw_gpio.h以及gpio.h中定义的宏。
hw_memmap中是各外设的基址
hw_gpio中是寄存器的偏移地址
有上面两个头文件就可以确定一个寄存器,甚至是寄存器中的某一位。
hw_gpio包含到了driverlib中,所以不需要单独的include
gpio.h中是要写到寄存器中的值,配合 API,为包含到driverlib中,所以要单独include,否则编译不过。

网友:
多谢楼主说的在keil中 ,在Startup.S中添加该中断函数名,添加方法的解释是我开朗了许多

网友:
LM3S8962GPIO中断问题

请问,GPIO中断能处理两个管脚同时有效的状态吗?

比如:PA   GPIO配置为低电平触发中断,我现在想实现PA0和PA1同时有效

我是这样写的

void GPIO_Port_A_ISR(void)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A_BASE,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A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0x03)

    {
         //中断处理代码

     }

这样写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IO沿触发中断能识别两个相差ms级别的触发源么?

网友:
中断服务子程序能包含多任务吗?比如中断发生后,AD端口开始采样,PA2开始输出PWM波,同时定时1s后,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