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放电产生大电流的电容我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

楼主:
用于放电产生大电流的电容我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哪个牌子做的好?

网友:
 看需要放多少电量,多高电压等。
 一般的,要容量大就只有电解电容了,耐压几百伏的都有。如果电压很低(比如2V),还有个选项就是用超级电容器,现在看到最大有几千法拉的,瞬间放电起来估计有炸弹的效果。

网友:
可是我需要比较快速的放电。用来做测试用的。铝电容的电荷保持性怎么样

网友:
通常铝电解的漏电是μA级的吧,具体要查产品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