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电路

楼主:
近日看到一个电路,觉得该电路不是太合理,请大家帮忙看看。

电容放电时候,电感产生的高压是否会导致可控硅截止啊?

网友A:
 SCR从截止→导通过渡不会有高压(相反,在放电开始瞬间,电感降低了加在VB1上的电压),如果在放电中突然使SCR截止时电感才会产生高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从截止→导通过渡不会有高压(相反,在放电开始瞬间,电感降低了加在VB1上的电压),如果在放电中突然使SCR截止时电感才会产生高压呢。

那这样,不就导致电容放电的曲线异常变化了吗?

网友:
有电感的存在,本来就不可能按纯RC电路时曲线走。

网友:
还是仙猫厉害,每次看你回答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果酱了,其实俺也没说对,SCR截止也未必有高压,因为有电容隔开,没有直流电流通过电感。

网友:
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电感中会有高压吗?

网友:
 这个电路的用途不好断言,若要凭空乱猜一番的话,假如T2的匝数比为1:100,且不考虑损耗,给SCR一个脉冲让T2原边有1V电压跳动,那么副边就会感应蹦出100V的脉冲来,或许能做个点焊什么的。

 因有电容的存在,电感电流无法被突然截断,所以T2原边应该不会有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