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中有dc_shell_status这个变量吗?

楼主:
看到一份tutorial中说有dc_shell_status这个事先定义的变量,但在dc中发现没有。
请问下是版本问题吗?

教程如下说:
1、dc_shell_status
每次dc_shell 命令执行时,一个值返回到命令窗口(在命令提示之前立即返回)。对于大多数命令来说,这值是整型
的。如果命令成功地完成了,则返回1,否则返回0。返回值不只返回到命令窗口,它也赋予变量dc_shell_status。这
使调节后来命令的执行结果与前面命令执行结果一致成为可能。这种特性的流程控制含意详细地描述如下。
不是所有地命令都返回一个整型值,举例说,find 命令返回一个值地列表。为了适应象这样的命令,dc_shell_status 变
量没有严格分类。这种特性非常功能非常强大, 但它要求设计者在利用dc_shell_status 写脚本时清楚要返回
dc_shell_status 变量的类型。

网友:
没有这个命令吧?一般就是 dc_shell-t 或者 dc_shell -topo. 具体见dc 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