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多片FPGA的仿真?

楼主:
怎么做多片FPGA的仿真?

例如设计里用两片FPGA ,想做带时延信息的后仿该怎么做?

网友:
同一个MODESIM 工程里面,目前只能支持一块FPGA芯片,支持多片FPGA芯片同时仿真的软件工具目前还没出现,对你的要求,我建议可以分片进行。根据需要在不同片的FPGA独立进行仿真调试后,然后利用逻辑分析仪器或示波器测试延时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