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FPGA 中 状态转换程序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module contral(clk1hz,rst_n,hold,
    led,num,flash);
input clk1hz;
input rst_n;
input hold;  //incident happen
//input INTI;  //红绿灯初始状态
output [2:0] led; //红绿灯
output [4:0] num; //显示的倒计时
output flash; //闪烁的标识符
parameter INTI = 3'b100;
reg [2:0] state;  // 当前状态
reg [4:0] num_r; //显示的倒计时
reg flash_r;
always @ (posedge clk1hz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num_r <= 5'b0;
end
else if(hold)
begin
  state <= 3'b100;
  flash_r <= 1'b1;
end
else
begin
  num_r <= num_r + 1'b1;
end

always @ (posedge clk1hz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tate <= INTI;
else
case(state)
  3'b100:if(num_r == 0)
    begin
     num_r <= 5'd5;
     state <= 3'b010;
    end
  3'b010:if(num_r == 0)
    begin
     num_r <= 5'd20;
     state <= 3'b001;
    end
  3'b001:if(num_r == 0)
    begin
     num_r <= 5'd25;
     state <= 3'b100;
    end
  endcase
assign flash = flash_r;
assign num = num_r;
assign led = state;

endmodule

错误提示: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state.001"
...............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num_r[4]"
................

等等,错误指示都在红色标注的地方。
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
错误的根源在于:

   你 的程序定义的状态变量State ,在 两个ALWAYS 中使用,造成两个变量可能同时赋值,编译就不知道以那个赋值为准。NUM_R 的问题同上。

  从上面的问题反映,你根本就没理解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这个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