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个输出延时的问题,VERILOG的

楼主:
时钟频率为1MHZ,要求得到三个输出脉冲,分别任firen1 firen2 firen3,

三个脉冲的周期都为20ms,占空比1:2。

其中firen2对于firen延时30°,firen3对于firen2 延时30°。

如何用verilog hdl实现?

网友:
分析上面的题目:

       时钟频率1MHZ,分频三个输出脉冲,周期20MS,(频率50HZ),占空比1:2 。

上面的题目很好解决,对1MHZ 分频系数20000,OK,可以得到频率50HZ。占空比1:2。就是2000/3  为高,4000/3为低就OK了。

对上面3个脉冲依次延迟30度,对应时间(30/360 X20)ms , 即OK!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