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源芯片SMD802应用电路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本人最近参考SMD802芯片的PDF上的电路做了一块恒流源驱动板,但测试时发现场效应管4N60的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达到900V以上,并不断上升到1000V以上,场效应管和快速恢复二极管FR307发热陡增,不知为什么?电路截图附件:

网友:
这种拓扑结构叫FLOATING BUCK,类似于反激式,在MOS关断时电感上的电流通过BYV26B流回BUS上,如果在下次开通MOS时,电感上的电流没有被泻放完,则电感电流在MOS导通下再次充电,这样不断循环导致电感上的能量越累计越多,表现就是MOS上的电感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导致电感烧毁或者MOS被击穿,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一个是可以减小电感感值,另一个是降低开关频率,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试下先.

网友:
试了下,把频率和电感减小后,场效应管是不烫了,但电流也降了下来。为了把电流升上去,而不让场效应管发烫,是否可以考虑去掉电感不要呢?

网友:
 振荡频率过高损耗会大,但如果要降低频率就必须加大电感,否则LED就要成PWM状态了。
 从输入整流来的电压充其量只有311V,如果漏极电压能达到900~1000V的话,怀疑二极管不对劲,没给续流,建议换一个试试——要选取快速反应的。

网友:
二极管用的是快速恢复二极管FR107的,现在把频率调到70KHZ左右后,场效应管温度可以控制住了,但是电感发热量就大了,由于没有4mH的电感,我使用三个680UH的电感串联,通电后很烫手,可能是电感饱和电流不够大和Q值太小了吧。

网友:
发热是现象,更希望知道的是引起发热的原因。

 假如二极管是好的,而且速度也足够快的话,无法解释漏极为什么能有900~1000V电压,因为电感产生的反电动势应该是被二极管释放到电源上去的,而电源最多只有311V。
 电感允许的最大电流也需要看一下,饱和不是没有可能,或许能从FET漏极的波形看出点什么来。

网友:
换体积大一点的电感后,电感发热量明显减小了,而且电流也很快稳定下来。估计是电感的Q值问题引起的。